步科宏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23):
如果使用很多宏指令,对很多数据进行处理。宏指令的运行稳不稳定。

网友A:
可以试试,实际使用各种影响因素,官网上有宏指令使用的范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实际使用各种影响因素,官网上有宏指令使用的范例看下

谢谢,是因为在宏中直接使用系统时间,导致屏的时间不准确。只要间接使用就好

网友B(2020-03-06):
有高手发点例子么,学习一下

网友C:
https://www.kinco.cn/download/2/hmizzz31.html

官网有案例

引用 网友B:
有高手发点例子么,学习一下

网友D(2020-10-26):
官网有宏指令实例吗?

网友E(2021-02-20):
一旦宏指令过多,会导致执行时出错,这个没办法解决,只能降低指令数。

网友F(2022-07-25):
多到什么程度,就要降低指令数?有没有个具体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