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中FB关于定时器的求助

楼主(2019-02-23):
FB中的静态变量TON_time型数据和在FB中直接调用S_ODT有什么区别?

实现的功能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分开成两种来写呢

楼主:
先顶一下。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区别在于TON作为IEC功能块,其时间设定值的数据类型为TIME,时间单位为MS,TIME数据类型本身就是一个32位的无符号整型,因此其最大设定时间4亿多MS,也就是49天。

而S_ODT的时间设定值的数据类型为S5Time,时间单位根据时基,最大设定时间2小时46分,S5Time数据类型的高4位为时基设定,0~11位为一个3位的BCD码,3位BCD码最大设定值为999。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TON作为IEC功能块,其时间设定值的数据类型...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