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9-02-23):
1. 噪声,不稳定 :  在一些机械上使用伺服电机时,会发生噪声过大,电机带动负载运转不稳定等现象。可以增加机械刚性和降低系统的惯性,减少机械传动部位的响应时间,如把V形带更换成直接丝杆传动或用齿轮箱代替V型带;也可以降低伺服系统的响应速度,减少伺服系统的控制带宽,如降低伺服系统的增益参数值。

2. 惯性匹配: 在伺服系统选型及调试中,常会碰到惯量问题.传动惯量对伺服系统的精度,稳定性,动态响应都有影响,惯量大,系统的机械常数大,响应慢,会使系统的固有频率下降,容易产生谐振,因而限制了伺服带宽,影响了伺服精度和响应速度,惯量的适当增大只有在改善低速爬行时有利,因此,机械设计时在不影响系统刚度的条件下,应尽量减小惯量。

3. 伺服的选型:    在选择好机械传动方案以后,就必须对伺服电机的型号和大小进行选择和确认。

网友A(2019-04-11):
不回复,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