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驱动电源模块上3、4LED亮红灯

楼主(2019-02-23):
KUKA驱动电源模块上3、4LED亮红灯,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柜也没接别的外围设备。输入输出驱动也重新配了。另外示教器的工作方式那里显示的是“?”,请高手指点下。PC机\驱动电源模块也换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ESC电路板,是否有插头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