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保持当前值问题

楼主(2019-02-23):
新手求助:

比如通过触摸屏输入时间值2000,给PLC的D100

断电时D100的值为1500

那么如何做到再次上电后D100的值不是2000  而还是保持断电时的1500呢

请高手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D区域本身掉电保持,只要重新上电时你的触摸屏不再赋值,那么它保持1500。

HAVE FUN!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三菱PLC的D2000停电保持专用

网友D(2019-08-22):
学习一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