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私服基础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02-24):
三菱私服的CN1和PLC之间的接线,是看每个引脚的注释还是看手册给的实例,有点蒙圈

还有私服的参数要设置哪些、。、、? 或者就是用出厂的设置  然后根据需要去改? 打开私服软件 看的一脸蒙圈

网友A:
CN1接线要根据你的要求如是脉冲定位还是报警等看引脚说明来接线,伺服参数也是怎样看你的是位置或速度或力矩控制分别设定不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接线要根据你的要求如是脉冲定位还是报警等看引脚说...

这样说吧 私服手册 我也是看不懂  是看表格里每个引脚的注释 还是看接线图上的字母 图1 PP NP 应该就是脉冲和脉冲方向了吧?

楼主:
    图在这里  刚刚没发出去

网友B:
就是说原理图上已经给你接线表格,就根据表格上的说明来接线。比方说手动脉冲发生器(手摇步进器)的接线,PP线号的线直接连接在CN1端子上10号位置,NP线号的线直接连接到端子CN1的端子35号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设计人员在集成设计时,在阅读伺服与PLC连接说明时每个引脚的注释和手册给的实例都需要在原理上的理解。实例说的是:比方说下面的伺服接线实例,就是把每根线功能接线给你实例标出来了,每个接线端子功能很清楚了,但是你要连接PLC的输入输出端子,PLC的输入输出每个设计人员想法是不同的每个输入输出端子功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必须要给你表明线端子连接说明,接线人员就根据他给的这个接线表格进行端子对端子接线,这样才能够将PLC输入输出线的功能与实例上的接线端子功能连接正确。所以接线表格是给接线人员看的,而引脚注释和实例是给设计人员看的,延伸的话是给维修人员看的,这是这两样器件导线的连接功能原理。

网友C:
不一定全部CN1线都需要接线,根据功能需要进行接线,其次就是基本的参数(比如供电是三相还是单相,脉冲输入方式,电子齿轮比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原理图上已经给你接线表格,就根据表格上的说明来接...

啥都自己干  还是看引脚注释吧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全部CN1线都需要接线,根据功能需要进行接线,其...

目前只能玩玩PLC 知识不到位

网友D:
根据你所需要的功能,对应接线就行,使用出厂默认的端子可以免去你一些设置时间。用不到的功能和端子暂时没必要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所需要的功能,对应接线就行,使用出厂默认的端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