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QD77MS16模块的启动编号的问题

楼主(2019-02-24):
如图 启动编号与速度NO.、定位地址N0.有什么关系没?

楼主:
是不是按照下图来分的? 求大神解答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回答

网友A:
都要在程序里面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在程序里面给

我是想问 图1 的 MOV 后面的K2 K3  和图2 图3的 N0.2 N0.3 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一个定位地址配备一个速度 ,图3是设定到缓存寄存器的数据,因为需要经常更改一般不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