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T2000变频器报OCC故障IGBT短路

楼主(2019-02-25):
台达CT2000变频器报OCC故障  IGBT短路   偶尔报这个故障  不是每次都报   复位后能启动 这个怎么搞? 启动后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故障原因可能是以下问题造成的:

1、驱动板老化导致检测信号或控制信号有问题。

2、IGBT确实有小问题。

3、驱动板过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