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有懂的吗?

楼主(2019-02-25):
型号是:松下FP-XH C30T

本地上下载没问题,远程上载没问题;

远程下载不稳定;

有时候远程下载能成功;

有时间远程下载提示”数据接收失败“

网友A:
具体问题描述一下,松下哪款PLC,具体的问题最好截图说明

网友B:
最好不要太远的距离下载,会有数据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描述一下,松下哪款PLC,具体的问题最好截图说明

网友:
型号是:松下FP-XH C30T ,本地上下载没得问题,远程下载偶尔也能成功,但经常下载不了,提示”数据接收失败“。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描述一下,松下哪款PLC,具体的问题最好截图说明

网友:
型号是:松下FP-XH C30T ,本地上下载没得问题,远程下载偶尔也能成功,但经常下载不了,提示”数据接收失败“。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描述...

网友:
距离不远,就是测试远程下载,所以远程模块跟PLC都在一起,型号是:松下FP-XH C30T ,本地上下载没得问题,远程下载偶尔也能成功,但经常下载不了,提示”数据接收失败“。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太远的距离下载,会有数据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描述...

黄工你好!
    请教个问题可以吗?我看你在帖子上说做过松下FPX跟温控器通讯,我想问下,我用F145指令,如何发送数据,指令是:F145 SEND D100 D200 K7005 D300,D100是设置地址跟字节数的吗?D200是我们要设置的温度数据参数吗?K7005 是温控器参数地址吗?后面D300这个地址是设置什么的?我的是山武SDC35系列,通讯总是不行,一发送就报错,请问如何做MODBUS RTU通讯,请帮忙指教下,非常感谢!!

网友:
型号是:松下FP-XH C30T ,本地上下载没得问题,远程下载偶尔也能成功,但经常下载不了,提示”数据接收失败“。                             远程下载不稳定   有没有人能帮忙分析分析啊???感谢

网友E(2019-06-26):
学习一下,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