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9-02-25):
请问24V的接近传感器的传输距离大概有多远啊,如果距离太远信号会不会衰减,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检测距离和感应头的持有相关,大尺寸感应头的接近传感器检测距离要大,根据需要选型,如果距离太大就不能用接近传感器了。

网友B:
越大越远,5cm的就很大了,你要距离太远就想办法做小支架用对射开关么

楼主:
谢谢,不是检查距离,是信号传输距离,就是线缆最长大概是多少IO信号不好衰减

引用 网友A:
检测距离和感应头的持有相关,大尺寸感应头的接近传感器检...

网友C(2020-03-18):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D(2020-06-11):
可以去上海会通官网去看下!松下接近传感器

网友E(2020-07-20):
检测距离和感应头的持有相关,大尺寸感应头的接近传感器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