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变电站数量

楼主(2019-02-26):
设置变电站需要考虑变电站容量,半径,地方要求。单台变压器最大容量,每个站最大台数。

如10万平米住宅小区,40万平米住宅小区,100万平米住宅小区。如何考虑设置变电站?

曾经某施工的朋友想研究设计,问10000kW如何确定变电站,选择几台多大的变压器。哪里有这么简单,实际设计,需要结合各地实际,各地存在差异,有时候还比较大,所以以上条件所能确定的结果不是确定的值。即使假设1万千瓦是计算负荷,但电气负荷分配不是简单的数学上的加减乘除。计算负荷,1万不一定等于5千乘以2,与一千乘以十可能差的更远。同时需要考虑消防负荷,一二级负荷,负载率,变电站数量、容量、供电半径等。

一般低压供电半径不宜超200-250米,各地执行尺度不同,有的地方严格执行,有的地方完全忽略这个原则。单台变压器最大容量和每个站变压器最多数量各地也不同。无明确要求的地域可以根据实际,选择2000-2500的变压器。如天津,公变单台一般不超800,个别情况下1000,每个站不超4台,专变要求低一些。江苏对变电站要求与天津接近,但住宅指标比天津高。

变压器单台容量与数量,需要结合负荷计算来确定。

例如住宅,每单元30户(系数可以取0.6),每栋楼60户(系数可以取0.5),变压器240户(系数可以取0.4)。系数的选择,是根据实际户数的。可参考下表。

3.4.1 住宅建筑采用本规范表3.3.1中的用电负荷量进行单位指标法计算时,还应结合实际工程情况乘以需要系数。住宅建筑用电负荷需要系数的取值可参见表1。
    表1中的需要系数值给出一个范围,供设计人员参考使用。住宅建筑因受地理环境、居住人群、生活习惯、入住率等因素影响,需要系数很难是一个固定值,设计人员取值时应考虑当地实际工程状况。

典型实例:变压器选择,共计900户,三相配电系数按0.26,每户按6kW,计算负荷为900*6*0.26=1404kW,按功率因数0.9,负载率不宜超85%来考虑,1404/0.9/0.85=1835kVA,取2000kVA。

如果是一台变压器,选择2000kVA的变压器没有问题。但是各地有不少地方对单台最大容量有限制(例如天津公变单台不允许超1000kVA,每个变配电室最多4台变压器),此时只能选择两台变压器,那么选择多大?两台1000kVA?注意此时2000不一定等于两个1000,应该说是大于等于。

两台变压器的话,每台变压器带450户,系数需要按0.30-0.40,可取0.35或0.40,以0.35来计算,450*6*0.35=945kW,按功率因数0.9,负载率不宜超85%来考虑,945/0.9/0.85=1235kVA,取1250kVA。当要求最大单台容量不超1600kVA时,900户需要选择两台1250kVA变压器。当要求最大单台容量不超1000kVA时,900户需要选择两台1250kVA变压器,已经大于1000kVA,不符合要求,需要三台变压器。

三台变压器的话,每台变压器带300户(查上表75-300户系数按0.40-0.45,户数是上限,系数就按下限),需要系数按0.40,300*6*0.40=720kW,按功率因数0.9,负载率不宜超85%来考虑,720/0.9/0.85=941kVA,取1000kVA。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900户按三相配电,每户6kW,变压器计算和选择,根据最大单台容量不同要求有这样几种结果:1台2000kV,2台1250kV,3台1000kV。(注意:如果先按900户计算出2000kVA,然后选择两台直接是2*1000kVA或者四台直接是4*500kVA是错误的!因为系数不同!!)

以上只是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介绍,实际当中同样100平米住宅,江苏、上海等地指标高,高的达到低的2-3倍,同时变压器那里的系数也有要求,往往不允许太低,一般各地要求不允许低于0.4-0.5。这样变压器总容量就会大很多。

仍然按上面例子的基本条件来算,10万平米小区,共计900户,按一户100平米。如按某地指标,每户12kW,变压器那里系数最小取0.5,单台变压器最大800,单个变电站最多四台变压器。

计算容量为

900*12*0.5/0.9=6000kVA

考虑负载率不超85%

6000/85%=7058kVA

单台最大800kVA

7058/800=8.8

如此看,2个变电站最多8台800的,还不够,至少需要3个站。此外不少地方还要求公变和专变都设置,变电站会更多。

而在某地,无明确要求,允许用2000变压器,指标按规范,10万平米小区,一个2000变压器就够了,20万平米,两台也就够了。从容量角度考虑一个站就够了,供电半径有的地方也不严格。由此可见,各地差异极大。做实际项目的时候不可以想当然,必须结合当地要求。

住宅,地方性极强。必须正视这个差异,有时候是颠覆性的差异。

公建,供电局只管高压部分,所以低压部分极少限制。一般对变压器容量限制较小,对供电半径要求也低。因此更加灵活,更能体现设计水平。用电指标,变压器容量,变电站面积,变电站层高,排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