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二次接线的方式与方法,学会了,立马不一样

楼主(2019-02-26):
工控领域接线是个很普通却又很广泛的话题。无论是石油化工行业,还是钢铁冶金行业,又或者是其他自动化行业,我们总是看得到各式各样的接线。在我看来,如果将所有的接线进行划分,应该可以划分为动力接线、控制接线、通讯接线。

动力线:泛指提供动力、传输大电流的线路,通常是380V电压甚至于更高,而控制线泛指控制回路的线路,通常是24V或220V电压,通讯线泛指用于通讯的线路,例如Profibus通讯电缆、PLC与触摸屏通讯线等等。

就现实情况而言,动力线会由专门的动力车间进行电缆的排布安装接线,我们会很少接触到,而控制线大部分也会由专门的盘柜厂厂家进行接线,至于接线的规范,完全由设计的接线图纸决定,通讯线我们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我们可能会制作DP插头或自制其他通讯线。总之,从接触范围的角度,我们可能会对接线图设计、控制接线、通讯接线有所涉猎。(更多的行业资讯可以去技成论坛)

页面顺序一般如下:主电路接线→控制线路接线→端子接线

(1)不同控制箱间要通过端子连接(即其它控制箱、控制板或不在控制箱或控制板上的元器件进入本控制箱或控制板时,要先接到本控制箱或控制板的端子上,然后再由端子引线)。

(2)同一端子接线不允许超过两根。

(3)高电压和电源线使用R形端子,信号线使用Y形端子。

(4)元器件可以用简单的方形或圆形图形来表示,但其端子位置尽量和实际元器件位置相同或接近。

(5)接线图元器件的放置要和布局图的位置相同或相近,对于某一个元器件来说,标记的端子位置也要和布局图实际元器件的位置相同。

(6)力要整个图面的美观。因此,在画连接图时,要保持整个图面的紧凑和清晰,同时,要尽量使画面不要太过于稀疏。要尽量避免连接线的交叉,连接线尽量使用直线,连接线和元器件间的距离要尽量相同等。

二.控制接线

通常控制回路接线是按照设计的图纸来进行,控制接线的连接(包括螺栓连接、插接、焊接等)应牢固可靠,线束应横平竖直,同一合同的相同元件走线方式应一致。这样才会显得层次分明,整齐美观。

注意事项 :

(1)所有连接导线中间最好不要有接头,每个端子接线点最好不要接两根导线

(2)接线最好远离飞弧元器件,且最好不要影响电器操作

(3)控制接线不要和动力线重叠交错在一起

三.通讯接线

通讯接线在工作中主要分为DP插头的制作以及一些PLC与触摸屏以及其他通讯设备的接线,如果不按要求进行接线,可能会导致通讯中断、通讯不稳定或者无法通讯。

注意事项:

(1)正确接线,例如西门子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连接一般是38对应78,如果不按要求接线,就会导致无法通讯

(2)接线牢固,如果接线不牢固,可能就会出现虚接的情况,会导致通讯中断、不稳定

(3)注意屏蔽和接地的处理,个人觉得屏蔽层的处理很重要,例如制作DP插头时,一定要编织的屏蔽带准确的放置在金属导向装置上,这样才能保证通讯的稳定性。

网友A:
楼主,你图片里面的接线,可都不怎么整齐规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