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通讯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9-02-26):
AB PLC 通讯问题,和 贝加莱的PLC控制系统做通讯,数据长度设置都是48个DWORD,IP地址也都一样,但就是通讯不了,组态里黄色感叹号,报警号是16#0204,IO FAULTED;

用的是AB自己的通用模块组态,ETNERNET-MODULE

网友A:
我没有用过AB和贝加莱的PLC,但是一般解决不能通讯的问题先单独PING,两个都通的话就要看参数设置。

楼主:
单独ping都没有问题,参数设置也看了,应该没问题,实在是找不到方向了,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B:
看来大家都是很牛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