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送料机送料出现问题整理

楼主(2019-02-26):
在使用冲床送料机时常常会出现一些小故障,那么,冲床送料机一般会出现什么故障呢,冲床送料机的故障一般有以下五种:

1、送料误差有固定方向,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点:送料滚轮的压力不足;送料长度过长或者过短;模具内有毛边或者异物。针对不同问题的解决方法,增加压力,卷料宽度和模具导料板是否适当?或摸具和冲床送料机是否成一直线,检查挡料板和脱料板。

2、送料时的突发性误差,这种情况是冲床送料机对材料的调整量有误差,整平机和冲床送料机是否搭配或整平机和冲床送料机中间之距离及料弧之高度和冲床回转数是否适当,还有就是滚轮和伺服马达之间传动间隙比较大。这时候只需将皮带轮的皮带调紧。

3、送料量误差以及方向不准,一般是由于,NC送料滚轮或齿轮等有金属或其它异物进入,送料起动、放松及冲床动作时序有干涉。材料送入送料机时,滚轮会产生打滑之现象。明白故障的原因只需要真的不同问题作出调整就可以了。

4、送料量是平时的2倍或以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应该立即检查冲床送料机起动之微动开关和电线端子等是否有噪声干扰之现象;如有噪声干扰时,更换微动开关和端子台之间的电线。并采用金属网状隔离线。

5、有时候会出现冲床送料机滚轮放松不顺,这是由于冲床放松凸轮的微动开关SW信号不正常以及送料方向有偏移现象,同时空压部件运作不正常,这时候只需要将空压部件调整适当或更换电磁阀、气缸、配管等,并检查电线是否脱落或更换微动开关或更换电气箱内的继电器。

网友A:
请问冲压后料会向后退一退,这是什么原因,问了送料机厂家,他们说是送料机什么不匹配引起的

楼主(2019-05-18):
引用 网友A:
请问冲压后料会向后退一退,这是什么原因,问了送料机厂家...

主要原因伺服送料机放松角度调节错误导致,放松角度过大使得滚轮材料之间间隙太大,造成材料倒退,伺服送料机放松方式有两种,机械放松和气动放松,不管是那一种放松方式,一定要根据材料厚度,及设备要求的情况正确调节原文来自:伺服送料机材料为什么会后退http://www.dgyouyi.cn/changjianwenti/3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