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值和外部值

楼主(2019-02-26):
ABB变频器,给定值1就是外部控制1的信号源吧?切换外部1和外部2,也就是切换给定值1和给定值2这两个信号源?

比如说,我在变频柜面板上安装电位器和按钮,给定1设置为AI1,将电位器接AI1。给定2设置为COMM。用DI3切换外部1和外部2。

则,外部1时,是用电位器控制频率,ID1控制启停。切换为外部2时,则通过控制字的写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频率?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控制盘上要按到REM上。若是控制盘在LOCAL上,则都不管用,只能用控制盘控制?

楼主: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部端子选择功能吧。我这里博世的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理解的正确,面板LOC(本地)是本地控制,控制命令来自面板,REM(远程)是远程控制,可以通过I/O端子或通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