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怎么没有速度指令

楼主(2019-02-26):
我想让伺服电机一直接收脉冲走速度指令。海为PLC里面有速度指令吗

网友A:
可以通过PLSY指令无限发脉冲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PLSY指令无限发脉冲来实现

无线发脉冲是输入K999999999 的脉冲数吗,我想要在运行中改变运行频率怎么办

网友A:
无限发脉冲是使用PLSY在脉冲输出个数PulN=0时(不计脉冲个数连续输出脉冲),脉冲输出频率PulF>0表示输出正向脉冲,PulF<0表示输出反向脉冲,在指令执行脉冲输出过程中,PUIF脉冲输出频率可以被实时修改,PuIN不能被实时修改。具体的可以参考编程软件帮助里面的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