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指令中的K

楼主(2019-02-26):
请教大大们一个问题,初学菜鸟。

 MOV   K1    D0      这里是指将常数1移动到D0中。

 MOV   K1M0    K1Y0   这里是将M3,M2,M1,M0的状态移动到Y3,Y2,Y1,Y0。

 MOV   K3    K1M0    这里应该怎么理解?

是将常数3移动到M3,M2,M1,M0中? 3移动到M3-M0中貌似没什么意义啊?

 还是将常数3的2进制值0011移动到M3,M2,M1,M0,这是M3=0,M2=0,M1=1,M0=1.(我模拟后得到的结果)但是没理解,  但是跟MOV  K1  D0又不一样了。

往大佬们指导下。

网友A:
将常数3的2进制值0011移动到M3,M2,M1,M0,MOV  K1  D0 就是直接赋值

网友B:
D0是寄存器,是16/32bits的寄存器

M0是线圈,只有1bit,你说区别是什么。

MOV K1 D0就是对寄存器赋值

MOV K3 K1M0就是线圈输出啊,同时对4个线圈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