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P21这网络通讯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9-02-27):
各位大神,

        如题,EIP21不走EIP和FINS协议怎么跟PC通讯,有没有一种自定义之类的协议,或者说走EIP又怎么跟PC通讯,有没有人用过跟PC通讯的,网上找了好几天了,都没找到跟PC通讯的资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跟PC通讯是PLC用omron软件连接PLC等,还是用其他非OMRON的软件在工控机上连接?

如果用CX-Programmer或者其他欧姆龙软件连接,那就直接设置好IP地址连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PC通讯是PLC用omron软件连接PLC等,还是用...

就是想连工控机,走EIP的话还要买一个软件,又不想走FINS,算了、不想用这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