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更换配件时,必须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9-02-27):
①变频器维修准备工作。各集成电路板上使用了大量的CMOS集成电路,维修人员要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操作,要佩戴静电环,严禁佩戴手表、戒指等金属饰物,严禁用手直接接触电路板,以免将其损坏。
②变频器维修驱动板的更换。IGBT炸裂的驱动板,是受到了电流冲击,条件允许时尽量换用新驱动板,更换前要仔细核对插头与插座的编号是否一致。

上海西门子变频器维修.jpg③变频器维修主控板的更换。更换主控板后,需设置变频器的应用参数、电机参数、保护参数。更换前要把变频器参数拷贝到数字操作器里,需要时再从数字操作器拷贝到主控板里;具备通信条件的,也可以用上位机来传递参数。更换时要仔细检查主控板接口部位元件管脚有无锈蚀、积尘过多等现象。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PG卡的更换。需核对接线端子是否正常,如果换卡后电机启动有震动,不能正常旋转,则需将A、B相对调。
⑤变频器维修通讯卡的更换。G5或G7系列通讯板的更换,需核对变频器硬件站号设置的拨码开关,检查通讯指示灯是否正常。
⑥变频器维修阻容模块的更换。更换阻容吸收模块时,一定要看清型号,不同类型的IGBT对应的阻容吸收模块型号是不一样的。

上海佳灵变频器维修.jpg⑦变频器维修IGBT的更换。在出现部分IGBT炸裂现象后,条件允许最好更换全部IGBT,更换前要检查测量IGBT是否正常,仔细观察是否有使用过的痕迹,避免使用拆机件,尽量用同一批号的产品,IGBT的底面一定要涂抹导热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