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一位大四即将毕业的电气专业的请教

楼主(2019-02-27):
想向PLC大神请教如果想自学PLC该怎样学习,看什么书,怎样的一个学习路线,在线等,感激莫名

网友A:
你电气专业的,难道大二和大三不教PLC吗?

网友B:
自学的话,有时候拿不着方向和方法。

我觉得别看什么书了。直接买套PLC,然后根据硬件和指令手册。自己给自己出题目,然后练习就行。可以参考台达手册里面的一些小题目: 电机正反转,星三角启动,红绿灯,抢答器,货梯,移动小车,等问题,慢慢自己试一下,就入门了。

最好的方式还是去找个单位实习。跟着师傅入门。

网友C:
来自一位小学没毕业的回复。

自学难一些,弄一些硬件软件瞎搞搞。

能进相关单位,做些项目,这样学快得多。

网友: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1/775496_1.shtml

多说几句:想好自己要干什么,先学个C++,考个证,往那个方向走都可以。基础打好最好,而且也有时间。

网友D:
同样的迷茫中

网友E:
楼主电气专业学的是什么?

网友F:
bbs.jcpeixun.com/thread-161362-1-1.html

网友G:
有时间的学生党干嘛不去备考注册工程师啊

网友H:
同为电气专业的我表示,你应该在大二就知道PLC怎么学了?

网友I:
去考考证吧,那样效率更高些!

网友J:
学校学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网友K:
第一个单位很重要!

网友L:
浏览各大厂家的产品参数信息,选择一个主流品牌,将所有细节参数看熟,买一个中型的主机,输入输出端子不需要配置太多有几个点就行了,反复将所有功能练熟。

网友M:
说实话,自学只能了解PLC本身,但去公司实习或上班,如果去工程部门的话,可以接触到PLC编程以及一些现场施工经验(很重要)。如果是设备维护的话,可以接触的都是现场设备发生故障的问题,可以学习师傅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建议找一家公司学习,最好去工程部。

网友N:
哎,一入工控深似海,茫茫前路不可知

网友O:
自学的话一般很难坚持下来,最好是去单位实习,有人带,不懂得及时问,多积累点实际经验,这样会比自学快很多。不过进单位前还是建议先把PLC基础弄懂。

网友P:
怎么说呢 去小点公司实习   薪水不会高  前提是你的勤快肯学  最起码的知识和电工知识得有  得先学会做柜子  画图纸  然后简单编程  一步步走

网友Q:
学习PLC得理论加实践,需要自学编程指令,还要学会外部接线,及选型!PLC大体分4部分,1.数学量控制,2.模拟量控制,3.定位控制,4.通讯

网友R:
自学比较难坚持啊,其实很多书上的不用都懂,要有选择性的。把数电学扎实先

网友S:
自学有点难,找一个有名气的培训学校好好学一学,关键还是自己有兴趣爱好

网友T(2019-04-03):
自控专业其实最重要的是有项目可以干,然后有个好师傅可以教你,就很快了。如果自己看书,自学什么的,都没有出路的。没用自学几天就头大了。

网友U(2019-07-03):
我以前带过两刚毕业的大学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  (俺也是这个专业的)  一个还行   tmd 另一个连什么是空开什么是接触器都不知道  教了 1个月什么都没学会 反而教会我打 王者荣耀了  白天我骂他  晚上他骂我

引用 网友A:
你电气专业的,难道大二和大三不教PLC吗?

网友V: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