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施耐德电气ats48软起动如何实现通讯功能

楼主(2019-02-27):
我这里需要将ATS48的部分运行数据送给AB的plc,不知道能够通过哪些通讯的方式实现呢。

网友A:
具体得看PLC和软启动器具体支持哪个通讯

网友B:
应该说没有什么可能性了。非得说从PLC上能看到点什么那就是软起上那几个可以编程的端子,给你反馈个过热,通电,和模拟量电流了。

虽然说软起有485通讯,但是都是针对自己内部控制面板的,所以放弃吧

网友C:
一般ABplc可以支持controlnet、devicenet、485总线.看软启有什么总线协议。

网友D:
主要先看看变频器支持什么通信,其次看plc是否有相同的通信方式

网友E: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