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问题,有懂得老哥吗

楼主(2019-02-27):
这个y11是为什会复位呢?一通电,就定在复位那里了,搞不懂。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并且X21使用的边沿触发,导致SET Y11无法自保,从而发生了你的状况。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并且X21使用的边沿触发,导致SET...

老哥,我把x21改成了常开点还是一样,y11一直处于rst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并且X21使用的边沿触发,导致SET...

老哥,rst ,set 指令,还算双线圈?不应该是第一行只有一个线圈,而SET,RST属于指令吗?

网友B:
技成那边都是貌似有专门的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成那边都是貌似有专门的老师解答

技成?是网站还是什么论坛啊?

网友C:
第一行与其它两行就是形成了双线圈,要么就单一用RST,SET就可以了,把第一行改一下。

网友D: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操作的?

set条件只有一个扫描周期

rst的在扫描周期中一直执行

第一个线圈输出也是一直扫描执行的。

线圈输出条件达不到就不输出线圈,Y11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操作的?set条件只有一个扫描周期r...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行与其它两行就是形成了双线圈,要么就单一用RST,...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