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CS驱动发波以检测驱动是否损坏

楼主(2019-02-27):
我公司有一台XY直线电机设备,目前使用的是SPiiPlus MMI Application Studio 2.20控制软件。现在不能回零,手动回原点,报警显示enable x 错误,老外判断是电机故障。但是我测量了两电机三线之间的阻值,都为4欧姆左右。请大神看看,怎么判定是电机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