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时控开关的组态方法

楼主(2019-02-28):
请教各位老师,mcgs里怎么才能实现如时控开关的那种组态啊,就是设置一个启动的时间00.00.00,还有一个停止时间00.00.00,还请各位老师给个详细的讲解,谢谢!

网友A:
直接用软件自带的定时器策略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软件自带的定时器策略来控制

你好,能给个示例吗?刚接触还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用软件自带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zo...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还是没有弄好,对这个组态还是很陌生的。

网友B:
看一看,学习交流

网友C(2019-09-17):
定时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