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利用万用表静态测试检修方法

楼主(2019-02-28):
变频器维修直流电路测试方法: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Rx1O的档位上,红表笔接P、黑表笔依次接R、S、T,如果正常会有几十欧姆的阻值,且基本平衡。变频器维修测试完毕后再将黑、红表笔反接测试,即将黑表笔接到P端,红表笔依次接R、S、T测试会出现一个无穷大的阻值。然后将红表笔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出现阻值三相不平衡,初步判断整流桥故障,红表笔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判断整流桥故障或启动的电阻故障。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变电路测试方法:将红表笔接到P端.黑表笔分别接到U1、V1、W1上,应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笔接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为逆变模块故障,如在检测中发现有模块损坏的时候,不能只是简单的换掉损坏的模块,应查清模块损坏原因,首先检查驱动电路,因为模块的导通与截止完全受控于驱动板有规律的触发信号,如果驱动电路有问题。使它输出的触发信号先后顺序出现紊乱,那么就造成不应该导通的模块导通,应该导通的模块不导通而造成短路,烧坏整流或逆变模块。所以查找故障的真正起因很重要.找到原因后再更换相应的模块,使故障不再重复和扩大。

青岛ABB变频器维修.jpg变频器维修驱动板的测试方法:在变频器维修检测驱动板的时候可使用数字式万用表20千欧档,测量触发输出的两个端子的内阻,内阻的值为9.98千欧为正常。另外变频器的控制电路的稳压电源部分也是比较容易损坏的部分.如果24V直流电源不正常主控板电路驱动部分就不能正常工作。
在变频器维修检测到整流与逆变模块都没有问题时候,就要打开变频器检查主板和驱动板,首先是直观的检查方法,查看主板电路板是否有打火或电容被击穿、鼓泡的地方,检查电子元器件是否有断脚破损的地方。
对变频器维修检查出的上述问题要逐项处理,再用直观检查法对驱动板进行检查。在检查中如果发现是电容、电阻等外围元件的损坏,可查找具体的参数进行更换。如果是芯片或大规模集成块损坏,那么这块板子也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只有更换电路板了。如果通过检查没有发现主板和驱动板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把变频器安装好后通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