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弱智问题,求轻喷

楼主(2019-02-28):
我真的是要无语了,PLC与继电器始终弄不好,想用PLC连上一个继电器模块,接线就是照上图接的,但Y0输出信号了,继电器死活都不动作,负载是没问题的。有朋友说PLC的Y0没形成回路,实际上我也试过了:

 从Y0出来,先到继电器输入口IN1,然后从继电器的 DC- 端口处 接线回到PLC的C0端口,还是一样,我怀疑是继电器模块坏了,又买了一个,结果还是。 还是来求助论坛大佬吧,求解救一下一名弱智的小朋友。。。

对不起,没积分了。。。。。

网友A:
这是什么继电器?

你这图画的。

提供一下继电器跟插座型号

网友B:
我用的几种继电器都是通过PLC给他供的24v,就是plc输出接继电器的线圈来构成回路。    仅供参考

网友C:
应该没错吧 就是几点起的型号不知道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继电器?你这图画的。提供一下继电器跟插座型号

image.png就这个继电器模块

网友D:
你的输出需要有闭合回路才行,你的回路闭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出需要有闭合回路才行,你的回路闭合了么?

试过一次,因为模块上面没有信号负,所以我从模块上面的电源负引出一条线回到了PLC的公共端,还是没用,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是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很尴尬image.png这是模块的输入接点,DC+ DC-是电源正负极,IN1就是信号输入端1,我试过让信号从IN1进入然后通过DC-回到PLC的公共端,给出信号继电器没反应

网友E:
我觉得你的DC+DC-是给模块上其他电路供电的,IN+、IN-是驱动继电器的,你Y0接IN+.IN-就要从PLC公共端接线了,如果PLC和模块是同一电源,可以直接从DC+/DC-接线,取决于你的Y0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接-低接+。可以先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的DC+DC-是给模块上其他电路供电的,IN+...

看错图了,你先看看Y0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再进行公共端的并线。或者直接将PLC和模块用同一个电源供电

网友F:
我感觉楼主基本电路原理还是需要去看看,负载两端必须要有电压才能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楼主基本电路原理还是需要去看看,负载两端必须要有...

.....负载两端我肯定加有24V的电压啊,图上标了,左边的24V和右边的24V可以说没有联系。我选择的是高电平触发,就是信号从0到1才触发。嗯,看样子感觉不是我的问题呀,难不成这个继电器也是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我感觉楼主基本电路原理...



高电平不是说从0-1,而是指Y0输出时的电压时0V还是24V,如果是24V,将模块0V和PLC的0V并接,反之将24V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