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最多可以控制几台变频器

楼主(2019-02-28):
用3U通过485BD控制三菱变频器,通信手册上说用专用指令只能控制8台,但是使用modbus RTU应该可以控制32台,刚开始学习通信,请指教,另外。如果控制多台变频器是否需要将D8120写入不同地址的参数。

网友A:
不需要在D8120写入不同的地址参数,只需要给每个变频器指定不同的站号。

网友B:
485BD是扩展版不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485BD支持无协议通讯(就是用RS指令,D8120设置通讯参数,程序多的一批,还要用ASCII HEX CCD)

如果你想要用MODBUS RTU 那就在485BD的左边在装一个特殊适配器(485ADP),通讯程序只要写两行通讯参数,然后就用ADPRW指令就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