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大神,求助一下

楼主(2019-02-28):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调用函数后面可以是(void),void是表示什么都不传送吗?

那么调用函数后面()空的,表示什么意思bandicam 2019-02-28

网友A:
其实对于函数名()这种用法程序员存在一种误解,其实这种写法表示这个函数可以使用可变参数列表。

例如:

#include <stdio.h>

void fnc(void) {

    puts("void parameter list");

}

void fnc_1(unsigned short n) {

    printf("%hx\n", n);

}

void fnc_2(unsigned int n0, unsigned int n1) {

    printf("%x %x\n", n0, n1);

}

int main(void) {

    void (* ptr_fnc)(); //可变参数列表

    ptr_fnc = fnc;

    ptr_fnc();

    ptr_fnc = fnc_1;

    ptr_fnc(0x1);

    ptr_fnc = fnc_2;

    ptr_fnc(0x2, 0x3);

    return 0;

}

因此,如果明确没有参数的话,应该使用函数名(Void)的方式。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函数名()这种用法程序员存在一种误解,其实这种...

好的,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