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伺服电机调试问题

楼主(2019-03-01):
在调试伺服电机时,会经常碰到很多问题,如接线,参数设置等问题,我感觉令人头痛的是伺服抖动,有响声,特别是3kw以上的伺服电机经常会出现种问题。有时调增益,惯量比等都没用。想请教大师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最好用伺服自带的软件自己调整参数,还有一点可能就是你伺服选择过小,运行速度又大于它在能力,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伺服自带的软件自己调整参数,还有一点可能就是你伺...

--

--谢谢王老师。我用过台达伺服调试软件调3k多瓦的伺服电机。请教了台达伺服供应商,但效果也不理想。我也想过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我的问题‘不解也。 关于伺服选型是没问题的。我是在想,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所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研究,可以共同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好用伺服自带的软件自己调整参数,还有一点可能就是你伺... 内容的回复!-- --谢谢王老师。我用过台达伺服调试软件调3k多瓦的伺服电机。请教了台达伺服供应商,但效果也不理想。我也想过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我的问题‘不解也。 关于伺服选型是没问题的。我是在想,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所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研究,可以共同提高。

参数设置很重要,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选型

网友C:
楼主说的伺服抖动、有响声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抖动一般指低频约20HZ以下的晃动,而响声基本指几百HZ甚至1~2KHZ的啸叫或杂音,不同频段产生的原因和处理的措施均不同。

伺服系统,调试或选型的时候,通常会考虑的有:运转速度匹配、电机的功率匹配、负载与电机转子惯量的匹配。

运转速度匹配:要依据客户所需设备运行的最大速度来选择合适的电机,最好在电机的额定速度以内,电机设计的最大速度只是短时可运行,且运行在最大速度时的噪声会比超额使用要大,寿命可能受限。

电机的功率匹配:依据运行的速度、加速度,匹配选择电机的功率,否则无法达到所需的响应,长时间运行会可能会报过载、电机发热等问题

惯量的匹配:在要求快速定位或高加减速时,惯量的匹配显得尤为重要。在转子惯量太小,负载惯量太大情况下,就极容易出现楼主说的“抖动”,此时调整增益、惯量比相当于把伺服系统的响应进行适当调整,实际的惯量不匹配,也很难达到所需要的效果。

至于响声,可以通过各自厂家的调试软件观测采集到的速度或力矩波形,来分析响声的频段,再根据频率的大小来选择是否进行相关的共振抑制、低通滤波等处理

网友A(2019-04-26):
有的时候结构设计出现问题,调试期间确实不能更好的得到优化,结果就是不管你怎么调整,电机依然声响。一般情况下用伺服自调整功能就可以调整。但是有时候确实因为结构设计或者安装出现问题,机电不分家,多找找原因,肯定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