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怎样才能写的又快又好

楼主(2019-03-01):
请问各位大师,plc程序怎样才能写的又快又好?

网友:
多跟客户直接交流(改来改去,改去改来)

标准化,模板化。

网友A:
先决条件就是你会编程,如果会了那么才有又快又好之说。

然后说快,这个快字确实不好定义,什么叫快,是一天写一个项目叫快,还是一个小时写一个项目叫快。个人认为写程序不是快就是好的,只要你的思路清晰,没有遇到什么瓶颈,都能在工期内完成。反而是后期调试花的时间更多。

然后说好,一个好的程序应该简洁明了,稳定而且没有BUG这是其一。其二,多看多积累,学习前辈们如何设计程序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决条件就是你会编程,如果会了那么才有又快又好之说。然...

大佬大佬

网友B:
多写,多练。

网友C:
坚持每天练几个小时

网友D:
多写,多练,标准化,模块化。一个程序要用到多个项目,最好触摸屏设置动作。

网友E:
首先是理解现场工艺,了解客户需求,把事情简单化模块化,还有就是平时经验积累也很重要,最后就是有创新思维

网友F:
字面理解的快的意思,需要多练。PC使用方面,敲字输入快;编程技巧方面,特殊指令掌握透彻,使用得当,程序简明扼要。

这个不好说。2楼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简单一个没有bug的要求,都很难做到。

网友G:
精通工具,熟悉工艺

网友H:
理解工艺然后一步步来

网友I:
构思,编程,然后就是改,再改,继续改,玩命改。。。

网友J:
多跟客户直接交流(改来改去,改去改来)

标准化,模板化。

构思,编程,然后就是改,再改,继续改,玩命改。。。

多写,多练,标准化,模块化。一个程序要用到多个项目,最好触摸屏设置动作。

我总结他们说的都不错,玩命编

网友K:
多跟高手学习,才能又快又好

网友L:
多思考多练习

网友M(2019-05-09):
毛瑟屯开  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