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队列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01):
控制要求:4台独立设备。不可同时工作!可随机按下启动按钮。等 第一个按下启动的设备工作完2秒后,第二个按下启动的设备才能工作。4台设备可都排队工作,也可随机哪个设备排队工作。 想用欧姆龙做一个控制柜 实现上述要求。网上查阅,说是可用 堆栈指令:SSET、PUSH、FIFO。PLC新手,有很多问题请教大家

  1. 比如我 1设备、2设备在排队。等1设备出栈后,2设备到了第一位。我再未按下按钮。可是现在的第二位还是2设备?感觉 PUSH指令会自动压入上一个数据。

  2. FIFO 得有一个脉冲信号,才会出栈,当只有一个排队时。和多个排队时。FIFO的脉冲信号不一样。是不是得分类考虑?

  3. 以上思路是否正确?队列问题,通常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4. 对堆栈指令理解的挺模糊的,有没有类似的程序、或者队列程序。分享一下?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你可以参看我在隔壁论坛回答的类似问题。

http://bbs***/archive.aspx?id=412533&page=1#l2360188

这个论坛对于其他论坛的帖子不太友好,因此贴个图。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