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齿轮减速机传动的降噪措施

楼主(2019-03-01):
齿轮减速机传动的降噪措施

1 、齿轮减速机齿轮的类型选择与材料:直齿轮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会产生振动,不论是由于设计,制造或形变等方面的原因。在同一时刻沿整个齿面上可能发生渐开线外形的一些变化,这将导致每齿一次的有规律的激励,由此产生的振动既在齿轮上产生冲击载荷,又引起噪声。而斜齿轮的啮合点是在渐开线齿廓的不同位置,从而产生了一个补偿齿轮误差的作用。因此斜齿轮的噪声要比直齿轮低,有时可低大约12dB.

齿轮减速机齿轮材料也是一个影响噪声的因素,一般来说,用低弹性模量的材料制造齿轮,可使噪声降低。塑料的弹性模量较小,约为3. 0N/ m m3,约为钢的1. 5%.在齿宽不变的情况下,塑料齿轮可以减小啮合刚度70倍,模压加工与切削加工的塑料齿轮都是很准确的。即使取其误差为钢齿轮的2. 5倍,其噪声仍可降低30dB.并且塑料齿轮比同样的钢齿轮价廉,所以对轻载齿轮传动来说,它是很经济的。家用设备常在高速电动机( 20000/ min)轴上使用塑料齿轮,在低速输出轴上使用钢齿轮。使用衰减性能好的材料制造齿轮也可使噪声降低,铸铁的衰减性能比钢的好6- 10倍,而运转时,铸铁齿轮的噪声要比同条件下的钢齿轮低3 dB左右。但是衰减性能好的材料其强度均不高,因而使用复合齿轮这种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若齿圈用钢质材料,幅板用铸铁材料,经热压制成复合齿轮,其噪声接近于全铸铁齿轮。它的优点在于:既有良好的齿强度,又有良好的衰减性能,同时由于齿圈与幅板分离,其界面间的摩擦阻尼可减小动态啮合激励的传递,因而也可起到降低噪声的作用。

2齿轮减速机齿顶修缘,减少基节误差若齿轮设计的重合度大于1,啮合将出现下列情况 :第1对齿和第2对齿同时啮合,接触B 1 D两点,随着主动轮顺时针方向旋转,该两对齿的接触点将移到CB2两点,继续旋转,第1对齿脱离,只有第2对齿继续沿着N 1N2啮合运动,而当第2对齿的啮合运动到达C点时,第3对齿才进人B1点开始接触。因此DC段为单齿啮合区, B 1D CB2为双齿啮合区。

从理论上讲,若从动轮不修缘,主动轮在C点以上可以修缘(注:所谓C点以上是指从齿轮齿根向齿顶的方向) ;或者主动轮不修缘,从动轮在D点以上修缘,都不会影响啮合。由此可知,重合度大, DB2 B1 C段大, DC段短,其修缘长度要长些;反之应短些。

上面所说的C D点以上可以修缘,只是针对理论上一对齿接触情况而言,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修缘长度应大大减少,否则将会降低设计的重合度系数,使齿轮减速机齿轮不能正常传动。

修缘的作用在于:其一,可以改变原来一对齿轮在基节上的相对误差。其二,避免了从动轮齿与主动轮齿根的刮擦,从而实现了降噪。

3齿轮减速机选择合理的重合度系数,提高齿轮载荷的均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