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pro软件无法显示相机图片

楼主(2019-03-01):
目前相机用的是BALSER,用相机软件可以拍出图片,但是用VISIONPRO进行拍照就不显示图片,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相机初始化没成功吧

网友B(2019-07-07):
看一下显示框上面的下拉框,不同的选项显示不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