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络连接器的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9-03-01):
  RJ45连接器是一种连接线与适当的元件匹配连接,实现电路联通和断开的电子元器件。为了确保网络连接器的正常工作,RJ45网络连接器在一定使用周期内进行安全检查非常重要,以下是RJ45网络连接器的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1)在拆下网线连接器时,要仔细观察连接器的连接方式。首先要在松开锁紧簧片或按下卡扣的情况下才能将网络连接器拆开,切忌不可强行拉开。装配时,应按相反的方式将连接器插到底并锁紧。

  (2)对RJ45连接器的安装,必须在电源开关关闭的状态下进行,否则会因电流短路而烧坏有关电器元件。

  (3)在用万用表检查RJ45连接器时,表棒插入时不可对金属端子用力过大,以防止变形而引起接触不良。

  (4)某些防水型的导线RJ45连接器拆下检测时,应注意小心取下密封圈,防止将密封圈损坏,而影响防水效果;装配时,一定要将密封圈装到位。否则,可能因水进入连接器而导致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