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嵌Python学习方法Python冒泡排序和选择排序

楼主(2019-03-01):
  Python的冒泡排序和选择排序各自是什么意思呢,Python学习方法有哪些?就跟着粤嵌一起来看看。

  Python数据结构之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是一种基础排序算法,在python中,我们利用列表的的方式来完成,它对列表中的元素进行重复的遍历,在遍历的同时进行比较,如果两个数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顺序进行排列,就按照我们预先设定好的是顺序或者逆序输出,类似于烧开水时的气泡,主要操作如下:

  比较相邻的元素。如果第一个比第二个大(升序),就交换他们两个。

  对每一对相邻元素作同样的工作,从开始第一对到结尾的最后一对。这步做完后,最后的元素会是最大的数。

  针对所有的元素重复以上的步骤,除了最后一个。

  持续每次对越来越少的元素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没有任何一对数字需要比较。

  时间复杂度

  最优时间复杂度:O(n)(表示遍历一次发现没有任何可以交换的元素,排序结束。)

  最坏时间复杂度:O(n2)

  稳定性:稳定

  附上完整代码:

  defbubble_sort(list):

  forjinrange(len(list)-1,0,-1):

  foriinrange(j):

  iflist>list[i+1]:

  list,list[i+1]=list[i+1],list

  List=[1,3,2,8,4,6,9,7]

  bubble_sort(List)

  print(List)

  Python数据结构之选择排序

  Python学习方法中选择排序(select_sort)是一个基础排序,它主要通过查找已给序列中的元素的最大或者最小元素,然后将其放在序列的起始位置或者结束位置,并通过多次这样的循环完成对已知序列的排序,在我们对n个元素进行操作时,我们至少需要n-1次。

  defselect_sort(list):

  n=len(list)

  #进行n-1次操作

  foriinrange(n-1):

  min_dex=i

  #记录最小的位置

  forjinrange(i+1,n):

  #从i+1选取最小位置

  iflist[j]<list[min_dex]:

  min_dex=j

  #最小位置不对应进行交换

  ifmin_dex!=i:

  list,list[min_dex]=list[min_dex],list

  List=[0,3,1,2,9,4,6,5,8,7]

  select_sort(List)

  prin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