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6ES2跟组态王的通讯

楼主(2019-03-01):
(图片)

网友A:
PLC有没有标准MODBUS通讯功能,若有可以有MODBUS-RTU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有没有标准MODBUS通讯功能,若有可以有MOD...

有。

可以有MODBUS-RTU协议。你程序里面SET M1143应该已经设置COM2口支持可以有MODBUS-RTU协议了。但是支持MODBUS-RTU协议,通讯数据位记得好像只能设置为8,所以设置H86好像不行。

具体参考一下台达编程手册上的例程。

网友C:
楼主你可以选择“设备”选项中通过“设备配置向导”选择通讯端口与通讯方式下,莫迪康驱动下的对应驱动,可以选用MODBUS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LC有没有标准MO...

选择modbus acsll可以通讯,可是寄存器没有对应的X0  Y0这些

楼主:
台达里边的不行吗?

网友D(2019-04-12):
选择modbus acsll可以通讯,可是寄存器没有对应的X0  Y0这些

然后数据直接传送输出就行了,和plc与PLC通讯一样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