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用什么样方式来驱动接触器加热?

楼主(2019-03-01):
求教大家,我要用CP1E-N60SDR的PLC来控制7米长,1.5米宽,2,7米高的烘道加热150度。用温度模块CP1W-TS101,接触器驱动加热.PLC 的程序不知如何来写,是位式控制还是PID控制,请求哪位能给与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烘箱的热功率差不多10万大卡,不要用电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烘箱的热功率差不多10万大卡,不要用电热了

这边都用电热的,加热功能60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有极其成熟的的PID温控表, 非常非常的方便简单

用户要求不要温控表的,但是用PLC控制没做过,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C:
1、整体采用普通开关型固态继电器或者调压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管,才能应用PID控制(PID会频繁驱动负载开闭或者模拟量控制导通角度);接触器无法适应高频次开闭负载,否则寿命一下子就玩完,你总不可能一个礼拜换一套接触器???

2、采用分组控制(按照均衡分配分为7组、10组或者15组加热),对负载进行类模拟量控制,这个就看你的发热管配置是否符合分组要求(每个分组要求均衡分配加热,估计你很难达到)

网友D:
接触器怎么做加热 加热要用固态控制 然后坐占空比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整体采用普通开关型固态继电器或者调压固态继电器控制...

你好,我做了很多温控表驱动接触器加热的,感觉接触器开闭还好的不怎么频繁的,都要好几年才有坏的。温控表也是PID控制的。希望再看看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1、整体采用普通开关型固...

烘道的控温精度5度左右

网友E:
接触器只能是位式控制,不能实现PID调节。PID调节要用固态继电器或晶闸管,PLC有模拟量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只能是位式控制,不能实现PID调节。PID调节要...

我平常用的温控表是继电器输出控制接触器,也是pid调节的呀,效果不错的,难道和PLC的PID完全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整体采用普通开关型固态继电器或者调压固态继电器控制...

我平常用的温控表是继电器输出控制接触器,也是pid调节的呀,效果不错的,难道和PLC的PID完全不一样吗?

网友F:
用可控硅加PLC,加触摸屏

网友G:
这么长的隧道烘箱肯定是要分组加热,才能达到你的分布精度,然后用PLC+温控表来控制加热,一个PLC可以带动很多块温控表的,这样的控制方式才是最合适的,不要想着用用PLC来控温,效果非常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长的隧道烘箱肯定是要分组加热,才能达到你的分布精度...

是分组加热的,但用户规定不用温控表

网友H:
如果不是很精确的控制(比如控制到0.1摄氏度)就没必要采用PID,还有就是直接采用温控表(自带PID功能)输出开关量去控制加热就行

网友I:
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家散热器,必须涂硅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这么长的隧道烘箱肯定是要...

是整个设备不能出现温控表?那就只能用温度输入模块了,再就是omron的PLC是带PID的功能的,用输出来驱动固态继电器或者调功器控温,指示编程麻烦点。

网友J:
也不一定就的用PID,看工艺要求,最简单的就设定一个温度范围,然后去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

是不能出现温控表,但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PLC和交流接触器,用户规定的,说是别人这样搞很好的。该烘道炉还有门的几分钟开关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