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电子凸轮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01):
第一次用A2伺服的内部电子凸轮功能实现飞剪功能:

硬件接线如下:主轴为变频电机+编码器---》信号接入 CN5 ,编码器是2500线的

用E-CAM编辑器  如下设置

每步都 下载了

启动E-CAM,主轴转动,凸轮轴不工作,请教,接线是否正却,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A(2019-12-05):
楼主做好了吗?分享下,最近正在做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可以参考此文=> A2电子凸轮 不动作的原因

网友C(2020-02-28):
凸轮启动方式设定了么?

网友D: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进入奥托尼克斯官网,点击上方的微信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E:
注意编码器接入方向,保证P5-86是正向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