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workvisual连接机器人报错

楼主(2019-03-02):
workvisual第一次连接机器人,连上之后报错,如图,请问需要添加哪些东西,才能不报错。

网友A:
你这是没有加载DTM,方法是点击文件,下拉有一个编目管理,点击生成如下image.png将左边的编目全部移到右边,点击关闭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片点中间第一个箭头图标先更新dtm

网友C:
dtm库安装一下

网友D:
应该是通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E:
好东西,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