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抗干扰有哪些措施

楼主(2019-03-02):
1.电源的干扰

PLC系统控制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它将受到空间电磁干扰。一般通过设置屏蔽电缆和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

2.信号线引入的干扰

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号之外,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入。一般通过动力线、控制线以及PLC的电源线和I/O线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和I/O之间应采用双绞线连接。

3.接地系统的干扰

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有效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而错误的接地,反而会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使PLC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

456.....还有哪些抗干扰措施????

网友A(2020-09-18):
电源隔离变压器出来,输入输出用继电器隔离,模拟量用信号隔离器

网友B(2021-01-11):
所以温度的品质判断,怎么来屏蔽干扰尖峰又能捕抓真实的故障跳机信号??????????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所以温度的品质判断,怎么来屏蔽干扰尖峰又能捕抓真实的故障跳机信号?有人知道吗

网友C:
不知道怎么样,下载学习看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