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几点要求

楼主(2019-03-02):
一、布线
  走线走得好,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干扰的影响,提高通讯的可靠性。有时为了走线方便,把网线放在电源线的线槽里,这样走线是不对的。实际上干扰源对相邻网线的干扰,主要是通过磁场和电场的作用,网线离干扰源那怕远离10厘米,网线受到的干扰都会明显减弱。 当网线不能与电源线等干扰源避开时网线应与电源线垂直,不能平行,并采用质量高的双绞线走线 。
二、阻抗匹配
  终端接上 120ω 电阻
三、通讯速率
  通讯速率快慢在我们通讯系统中是以波特率的高低来衡量。我们选择的原则是:距离短可以选择较高的波特率,距离长则选择较低的波特率。当我们选择较低的波特率时,如果发现比正常速度(同样波特率相比较)慢得多,很可能线路已受到干扰,数据校验经常出错,不断重传,造成通讯速度娈慢,此时应检查网络是否采取本文所提到的抗干扰措施,同时还可以采取提高通讯波特率的方法,以快速通过线路的方式,减少干扰的影响。
四、选线
  rs485是采用平衡式(差分式)线路,对同时出现在两条信号线data+和data-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当两条线绞在一起时,对通讯各种分布参数耦合过来的干扰信号则可平均地分配到这两条线上,因此对rs485的平衡式线路而言,用双绞线可获得抗干扰能力。
五、接地
  目前,有相当设备电源没有接地,或电源插座没有地线,从而造成设备地线与地之间往往有几十伏以上的漏电电压存在,这个电压很容易就引入设备中,从而导致网卡或通讯口损坏。因此设备需要良好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