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西门子变频器驱动故障

楼主(2019-03-02):
起重机,西门子S120变频器,共直流母线供电,整流柜为ALM可再生反馈。

小车驱动为1托4,起升为2托1控制,主机构可以联动。

故障现象:一台小车电机绕组接地,变频器报直流母线过压故障,驱动三相进线处电涌保护器烧毁。

请教:电涌保护器为什么烧毁?

          电机接地造成直流母线过压的原理是什么?

请各位老师发表下看法?另外,我描述的是不是太简单了,

楼主:
电机绕组接地的原因找到了,拆开电机发现,接线盒内有锈迹,所以判断此电机之前对地绝缘就已经破坏了,只是没有直接对地。

网友A:
回复内容:感谢您的分享回复

引用 楼主:
电机绕组接地的原因找到了,拆开电机发现,接线盒内有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