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枪

楼主(2019-03-03):
换完新的电极头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非常棒,很好很不错!!

网友B:
围观下,看看有没有解决

网友C(2020-12-22):
补偿问题

网友D:
有没有额

网友E(2021-08-06):
你好,这种情况处理方法如下:

  1. 需要看一下工具侧和机器人侧的电极帽是否错位或者其他硬件情况,因为正常电极帽修磨完成后会计算磨损量,执行Capware错位后会超过单次补偿量2.5mm(理论设置)就会报该故障

  2. 如果检查硬件无问题,应看下是否电极帽中途出现更换的情况,更换完后没有执行Capchange程序,也会出现该报警,可手动执行一遍Capchange程序即可解决。

  3. 零位不准问题,更换完电机帽后会执行一遍Capchange对焊枪零位进行一次校准,如果在此过程中零位位置出现异常,那么下次补偿时也会报警,此种情况较少

    综上述,一般前两种情况出现机率较高,楼主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解决,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