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状态为3,如何解决?

楼主(2019-03-03):
MCGS 和PLC通讯参数一致,通讯参数为:

 波特率: 57600, 数据位:8,停止位:1, 偶校验,等待时间2000 ms。

仿真运行时, 开关量的状态可以读取, 模拟量读取不到, 开始是通讯状态是0,大概2秒后变为3,通讯就卡死了。

试了修改各种参数,都无法解决,求各位大侠給支个招!!!!

网友:
只能看看了,换个触摸屏试试(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网友A:
通讯突然中断,跟硬件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变量类型不对,试试改查一下变量是否正确。

网友C:
感觉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C:
你这是串口通讯,又不是以太网,不好说啊

网友D:
波特率太高了,丢包啊

网友E(2020-06-10):
方便上个程序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