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如何让页面导通线圈

楼主(2019-03-04):
就好比我做了四个页面,每当切换到一个页面的时候,输出不同的M线圈!能实现么?

网友A:
这个很好实现的,就是显示到当前画面,赋值给一个地址就可以,用脚本来写就好

网友B:
楼主是要在PLC里面实现吗?当前地址通过转换给到PLC

网友C:
你也可以做些重复按钮,切换画面时置位M.

网友D:
选择数据对象值操作或者按位操作都可以

网友E:
给个辅助继电器M作为辅助不行嘛?

网友F:
就像上图,打开窗口的同时,置位一个辅助点M,

网友G:
这个简单哦!自己琢磨一下就行了哦

网友H:
可以采用脚本书写,在对应界面下写:打开某个界面将对应寄存器置一,退出某个界面将此寄存器复位。

楼主:
用按钮操作的话不是我想要的 我的意思是每当打开一个画面 就会自己导通一个线圈M      现在问了下售后。

他们说在是窗口的属性里  运行脚本里面   写M0=1   关闭脚本里写上M0=0  就可以  不需要用别的变量函数

网友I:
通过脚本实现,很简单。

网友H:
image.png可以考虑在对应窗口里面写脚本,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J:
用脚本来写就很容易了

网友K:
看看初级教程应该就可以做这个了

网友L:
厉害,佩服你这种技术型人才

网友M(2019-09-07):
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