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元器件好坏的简易测试法

楼主(2019-03-04):
变频器维修过程中,根据故障情况要用万用表来检测电子元器件的好坏,如测量方法不正确就很可能导致误判断,这将给变频器维修工作造成困难,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变频器测量方法分为元器件测试和线路板在路测试两种方式。在路测试:断开变频器电源,在不拆动线路板元器件的条件下,测量线路板上的元器件。对于元器件击穿、短路、开路性故障,这种检测方法可以方便快捷的查找出损坏的元器件,但还应考虑线路板上所测元器件与其并联的元器件对测量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以免造成误判断错误下面介绍元器件好坏的判断方法:

北京ABB变频器维修.jpg变频器维修普通二极管的检测方法:用MF47型万用表测量,将红、黑表笔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端,读取读数,再将表笔对调测量。根据两次测量结果判断,通常小功率锗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为300—500D,硅二极管约为1k Q或更大些。锗管反相电阻为几十千欧,硅管反向电阻在500k 0以上(大功率二极管的数值要小的多)。好的二极管正向电阻较}低,反向电阻较大,正反向电阻差值越大越好。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三极管检测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档,用表笔测PN结,如果正向导通,则显示的数字即为PN结的正向压降。
先确定集电极和发射极;用表笔测出两个PN结的正向压降,压降大的是发射极e,压f降小的是集电极c。在测试两个结时,红表笔按的是公共极,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且红表笔所接为基极b;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公共极,则被测三极管是PNP型,且此极为基极b。三极管损坏后P N结有击穿短路和开路两种情况。

北京东元变频器维修.jpg变频器维修在路测试:在路测试三极管,实际上是通过测试PN结的正、反向电阻,来达到判断三极管是否损坏。支路电阻大于PN结正向电阻,正常时所测得正、反向电阻应有明显区别,否则PN结损坏了。支路电阻小于PN结正向电阻时,应将支路断开,否则就无法判断三极管的好坏。
变频器维修三相整流桥模块检测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黑表笔接COM,红表笔接VQ,用红、黑两表笔先后测3、4、5相与2、1极之间的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检查判断整流桥是否完好。所测的正反向特性相差越大越好;如正反向为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被击穿短路;如正反向均为无穷大,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经断路。整流桥模块只要有一相损坏,就应更换。
变频器维修逆变器IGBT模块检测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E1、C2.E2之间以及栅极G与E1、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

常州丹佛斯变频器维修.jpg变频器维修电解电容器的检测方法:用MF47型万用表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的电解电容器选用万用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47F以下的电解电容器可用R×1K档测量,大于47F的电解电容器可用R X 100档测量。
变频器维修将万用表红表笔接电容器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幅度,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返回无穷大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器的正向漏电阻。此值越大,说明漏电流越小,电容器性能越好。然后,将红、黑表笔对调,万用表指针将重复上述摆动现象。但此时所测阻值为电解电容器的反相漏电阻,此值略小于正向漏电阻。即反相漏电流比正向漏电流要大。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器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千欧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