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新手求教关于欧姆龙CP1H-XA40DR脉冲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大佬们求助

欧姆龙CP1H-XA40DR 型号   脉冲输出接线  手册上看不懂    COM端口需要接吗? 要接的话怎么接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弄一本伺服的资料看看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B:
楼主,COM端是需要接线的,根据你伺服驱动器脉冲口类型接线,如果你是希望PLC源型输出,COM端接入高电平,反之,如果你希望PLC漏型输出,COM端接入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