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触摸屏适配器连接SMARTLINE为什么只有DB1的数据?

楼主(2019-03-04):
大连德嘉触摸屏适配器型号如下:

ETH-smartIE (用于S7-300smart触摸屏通讯);

ETH-MPI(smartIE) (用于S7-300smart触摸屏通讯);

交换机A型 (用于S7-300PN/1200/1500smart触摸屏通讯);

交换机S型 (用于S7-300PN/1200/1500smart触摸屏通讯)。

最近发现很多客户反应,使用以上系列触摸屏适配器与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通讯,出现部分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这就证明数据是没有读过来,下面是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适配器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SMART LINE 触摸屏(HMI)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而且地址是必须大于200的)。

2.然后最终要将做的画面下载到触摸屏中,下载时也要填入触摸屏的地址,这个IP地址也一定要与上面连接参数的IP地址一样

    注意:如果触摸屏中数据突然出现部分数据消失,请查看触摸屏的IP地址,这是因为DB块的部分数据没有显示出来。这时检查一下触摸屏的地址,如果IP地址最后一个段地址小于200的话,那么将触摸屏的最后一个段的地址改为200以上。

这是因为适配器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电脑]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注:上位机 IP 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SMARTLINE IP 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

结论:当SMART LINE 触摸屏地址大于 200 时,才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此时SWITCH值从0-5才能被使用;否则的话只有DB1的数据才能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