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3-04):
求各位大神给个程序,邮箱18862487357@163.com

网友A:
专业回收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变频器、数控系统、伺服电机、伺服驱动、等。有工程余货的小伙伴可以V159.01856117

网友B:
200回原点之前用过,老是出问题,不怎么好用,我都是采用手动模式(MAN)向右移动一段距离(移动长度靠延时)之后再向左回原点,如果移动过程中碰到右极限,立即向左回原点。虽然这个办法比较笨,到时出问题的概率不大,还有一点就是回原点不要求很快速度,回原点也不是经常需要操作。

网友C:
是的,破解回原点的库吧

网友D:
学习一下西门子SMART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