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IGBT模块损坏因素及其相关的保护措施

楼主(2019-03-05):
变频器维修逆变电路中所应用的IGBT功率模块,属于新型的电力电子元件,控制特性好,但过载能力较差。①处于高电压、大电流的“工作一线”,担负直接驱动负载电动机的任务:②IGBT功率模块价格“昂贵”,占到变频器整机造价的近半(中、大功率机型超半)。
因而变频器维修检测与保护电路的作用,其根本目的是用于随机检测IGBT功率模块的运行电流、工作电压、模块温度值等,在危及其安全运行时,变频器给出:①实施降低运行频率、减小运行电流的调控措施;②给出故障示警,引起操作人员的注意;③严重故障时实施停机保护控制。http://www.cncswx.com西门子变频器维修.jpg

下列变频器维修存在不利因素会危及IGBT功率模块的安全。
(1)变频器维修过电流。又称过载,因超负荷运行、负载电动机故障、IGBT模块本身不良或驱动电路异常时,均有可能形成过电流情况的发生,在实际运行中,又可分为轻度过流、重度过流、短路等几种故障情况。严重过流会导致IGBT的直接损坏,运行中因过电流原因引发的故障率最高。过电流情况发生时,变频器分别给出:
1)维修变频器产生调控动作,试图改善过电流状态;如在起动过程中发生过电流故障,则以降低起动频率或减小起动速率的方式,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减小至(允许)额定电流值以内。
2)维修变频器给出报警信号,若过流现象在短时间内消失,则继续运行。
3)维修变频器立即实施停机保护动作,并给出故障报警。
(2)变频器维修过/欠压。由电源供电电压不稳、整流、滤波(储能)电路异常、起动中负载过重引起的电压跌落、负载电动机因超速向变频器的直流回路回馈电能等因素,均可能造成IGBT模块供电
变频器维修电压的过电压或欠压情况的发生。欠电压发生时,会导致变频器的带载能力变差,由因电动机“丢转”引发过电流故障的发生:而异常的过电压,会使IGBT因出离安全工作区发生电压击穿,继之引发电流热击穿,而彻底损坏。过/压故障发生时,变频器所采取的措施,同过电流故障一样。
(3)变频器维修超温。温度影响到IGBT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工作区,同样运行电流下,高温会使IGBT功率模块反向耐压值降低,容易引发电压击穿。

变频器维修因散热风机(风扇)损坏、IGBT功率模块的散热器空气隙脏污和堵塞、IGBT功率模块固定螺丝松动、导热硅脂干化、环境温度过高等原因引起的IGBT散热条件变差,均会导致IGBT功率模块的超温运行,并可能导致其损坏。
变频器维修超温故障发生时,变频器给出如下措施。
1)轻度超温,起动散热风机运行,实施降温。
2)停机保护,超温报警。
有的变频器,当散热风扇损坏时,变频器判断散热条件劣化,也给出超温报警,并禁止运行。
对上述异常状态的检测、给出报警信号、实施停机保护动作,均由变频器相关保护与检测电路来完成。
变频器的工作状态可分为四种:
①上电后未起动前的待机状态;
②起动状态;
③起动过程结束后的运行状态;
④由运行到停机、停机后的状态。
同一种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变频器的检测电路,会根据工作状态的不同,报警内容(名称、故障代码会有所差异,这也是智能化电气设备的一大特点,检修中需要注意。
变频器维修检测与保护电路,是检修内容中较为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一部分,故障检测与保护电路的后级电路,大部分位于MCU主板上,是检修MCU主板故障的重要内容,因为电路较为复杂,故将其独立出来,讲述其电路原理和检修方法。